B460吐血维修经历

楼主(2017-11-15):
机器型号:联想B460(HM55) 版号:09911-1M朋友寄来的机器,说是放了很长时间没用再想用的时候无法开机了。
此机修得异常艰苦,故障奇多。一度让我怀疑人生,特来分享下,在此提醒下诸位看官,因维修过程漫长,故障偏多,篇幅较长
插上可调电源,直接按开关无任何反应,迅速拆机。
板子拆下来,先来个正反面裸照

先用眼睛扫一遍,此板以前修过,CPU供电芯片给干过,然后待机部分跟周边元件出现了腐蚀,洗板水一刷,掉件了,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个小通病,以前也遇过几次相同板子相同位置相同故障现象,腐蚀

主开启R376R377分压电阻在刷子无情的摧残下已然阵亡,并且R376第一脚过孔过来的公共点电压都没能幸免。

芯片51123脚位都腐蚀掉了,直接换掉;分压电阻原值不好找,找了个22K一个8.2K的装上,从16脚飞根线借个19V过来。顺便打了个上下管G值,差不多可以上电了。

测了下22K8.2K分压后的电压5.1V,跟原来差不多,这时候再测35V线性及PWM已经出来了。
按下开关,电流定在0.4A多不动了,测了下大电感,发现L15没电。打开图纸看了下是1.05V总线供电,查了下供电开启都有,马上断电打了个值正常,这样的话就逼我出动大杀器了。

打开示波器,戳上该路U39上管G极再次上电,预料之中没有任何相应。直接换了芯片。
1.05V出来了。此时心想该差不多了吧?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再断电再次上电的时候待机不正常了,待机芯片发烫。马上断电打值发现线性电压短路了,没理由啊?说坏就坏没先兆的?

3V烧了下机发现EC发烫,直接换掉。换完发现待机跟LDO电压是正常了,但是又不触发了。。。真想爆粗了,这下直接条件都懒得查了,发现EC下边U68是个128KEC ROM,直接刷了个EC BIOS,又好了。。无语得很。

再次上电发现全板电压都出来了,但是是死电流1A右无正常跳变,维持34秒左右掉了。过程中发现CPU供电区域温度异常,再次上电发现集显供电芯片U61度非常高,烫手。赶紧断电冷却之后再次上电,快速测量了一下芯片条件发现基本正常,二话不说直接换

换完之后再次上电发现不烫了,电流也可以正常跳变了,但是跳两下到1A多还是会掉电。但是上电的瞬间测量每相供电基本都正常。问题真多啊,感觉这个时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硬着头皮上吧。刷了个BIOS还是掉。。但是取掉BIOS又不掉了,又刷了大概34个,然并卵。。这时候彻底没思路了,忽然想起CPU供电芯片被人干过,会不会是这里问题呢?查查看。打开示波器,接上2个探头,抓了下SLP_S3#CPUPG,如下图,通道1CORE_PWRGD(CPUPG),通道2SLP_S3#。果然发现异常,PG先掉。
为了进一步验证,又抓了下PG和芯片四脚保护信号对比,依然是PG先掉,又抓了下CPU电感后端发现输出无明显异常,又抓了下PGCPU供电电感后端对比,依然是PG先掉。。如下图

看到这里,豁然开朗了,直接换掉CPU供电芯片62882,之前的师傅修的时候19脚(自举)20脚(上管驱动)有补线,但是线头都是裸露在外面的,把芯片拆下来重新补了下线,然后又上了点绿油烤干了下,然后换了个全新的芯片上去。

再次上电,电流一路欢快的跳变到1.08A,不动了,看样子已经亮机了,等了十几秒,也没有掉电。
主板断电拿来个显示器接好,再次触发发现果然已经亮机了。

到了这里相信诸位看官也跟我一样心里松了一口气吧?终于TMD完事了。。NONO,事实证明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我还是太单纯。。。抓紧时间装机,装到一半的时候想起还是内接试一下,一上电果然特么的没让我失望呀。。。红屏,重影。。这感觉心里真是一万头那什么马奔驰而过。。
还好隔壁同学在某鱼买了个海尔整机,板子拆了下来然后屏幕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连壳一起也不要了我拆了下来发现屏线接口位置差不多一致,直接装上去再次上电发现恢复正常了。

到了这里,就算维修真的结束了。这机真的很奇葩,也算开眼界了。。最后能修好也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如果不是朋友的机器而是客户的我可能不会这样坚持了,再有就是这机器图纸点位都有算资料齐全,不然也不可能坚持到最后。好了,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看完的请给小弟加点分谢谢,毕竟加分不扣自己分。再次感谢。。

网友A:
请大家忽略最后一张图片,传错了然后发现干不掉。。。

网友:
感觉这台电脑已经坏到骨子里了,板子最后都干了一遍,以为可以了,谁知道最后屏还坏了,楼主好功力,好有耐心啊,这板子真是一个硬骨头,不是非常人,吃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大家忽略最后一张图片,传错了然后发现干不掉。。。

楼主看你头像,我就知道你是一名专业的飙车手,啥时候玉足轩飚一把车

网友:
这思路没谁了,看样子下了不少功夫修,示波器用的666啊

网友:
帖子天天有,精华帖不多,遇到同班帖,充钱也加分肖大神V5

网友C:
楼主真有耐心,估计大部分的人都直接放弃了,居然连屏都是坏的

网友:
折板子修的,比起我的B460只烧个待机芯片飞飞线,你这个真要怀疑人生

网友D:
最后屏也是坏的了?这机器得收多少钱维修费呀...............

网友E:
这机器可是出了名的毛病多  待机下方爱烧 你这还算好的 我修的很多都是烧了个洞 EC程序爱坏  铁壳爱坏 CPU容易烧

网友F:
楼主好技术  文中描述是否有错误?    黄色 CH1#  应该是 CORE_PWRGD   蓝色 CH2# 是 SLP_S3#

网友G:
朋友的 这个机器 要花多少钱   还得换个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技术  文中描述是否有错误?    黄色 CH1#  应该是 CORE_PWRGD   蓝色 CH2# 是 SLP_S3#

是的,不好意思大意了,谢谢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的 这个机器 要花多少钱   还得换个屏幕。。。

发了两次芯片几十块钱,屏幕60块钱,关系不错的朋友,最多收他个屏钱

网友H:
除了待机   没遇到其它问题

网友:
B460待机部分损坏的确会导致很多故障发生  上次同行发来五块B460主板  除了待机是公共坏区域 其他各有千秋

网友I:
楼主这思路没谁了,看样子下了不少功夫修,示波器用的666啊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的问题全被你遇到了  哈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

网友J:
屏应该是别上家换过的吧。。。。。

网友K:
这机器也是神机器。楼主也是神。够辛苦的,是我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屏也是坏的了?这机器得收多少钱维修费呀...............

朋友的机器,别提什么费用不费用的了。。。就收个屏幕成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可是出了名的毛病多  待机下方爱烧 你这还算好的 我修的很多都是烧了个洞 EC程序爱坏  铁壳爱坏 CPU ...

B460,V460一丘之貉,乌龟壳确实也很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了待机   没遇到其它问题

是啊,感叹我的运气就这么好,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分辛苦了.......................................

请问你是哪位?方便告知大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有耐心,估计大部分的人都直接放弃了,居然连屏都是坏的

如果是客户机,碰到第三个故障估计直接不会继续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思路没谁了,看样子下了不少功夫修,示波器用的666啊

是,断断续续修了一天多,期间发了两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屏应该是别上家换过的吧。。。。。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器也是神机器。楼主也是神。够辛苦的,是我就换了

是的,关系不错的朋友的,也是说好修就修下,如果一开始知道这么多故障我也不会修的

网友:
这机器修了亏大了啊 直接不搞了 问题多一般会返修

网友:
这板子给我估计直接给他报废了

网友M:
顾客的多半是不会修了 直接换版,朋友的,就得死要面子没办法~楼主厉害,想问一下修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这么难修的都修好了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这思路没谁了,看样子下了不少功夫修

网友:
老机器  真难为楼主了    不过修的西路清晰

网友N:
楼主做到这样很够义气啊,当然技术还是支撑!

网友:
我修的很多都是烧了个洞 EC程序爱坏  铁壳爱坏 CPU容易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顾客的多半是不会修了 直接换版,朋友的,就得死要面子没办法~楼主厉害,想问一下修了多长时间。。。

断断续续修的,因为期间发了两次芯片。但是维修的时间加一起可能大半天一天得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做到这样很够义气啊,当然技术还是支撑!

谢谢老板加的五分,感谢感谢。。。。

网友:
真是修到怀疑人生的,这板子无敌的,能修出来真是不容易

网友:
辛苦了 怎么修的呀 我想学学 希望能学到东西

网友:
估计被别人动了手脚,现在二修机都是不好修了,很多人呢搞手脚

网友:
这机已经浪费了我不少青春了。。。修的怀疑人生,问题多的多

网友O:
义气修机。。。仗义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O:
义气修机。。。仗义分享。。。    加分鼓励

谢谢老板,感谢感谢

网友:
z这么多问题要修多久啊,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P:
这机器故障也太多了点,不得不说楼主耐心不是一般的好。加分顶你。

网友Q:
这么多问题,这个机器修得倒是不易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高超,以后有问题还要向你请教,呵呵

网友:
LDO开启直接干掉 悬空默认为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么多问题,这个机器修得倒是不易啊

是啊,一度让我怀疑人生。。。。只是放着几个月没用而已,怎么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机器故障也太多了点,不得不说楼主耐心不是一般的好。加分顶你。

谢谢老板加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断续续修的,因为期间发了两次芯片。但是维修的时间加一起可能大半天一天得有吧

向师兄看起,牛B。师兄加油

网友:
这个比较经历了什么

网友:
真是要吐血了   换做是我 就不修了

网友:
你的屏幕 可能 被 是一个 没修好的人 掉包了。。 他修不好 还赚一张屏幕 ,

网友:
值得加分,51123芯片 3V5V开启信号不用分压,把两个腐蚀的电阻取掉,悬空开启,我修了N次B460,通病。

网友:
你这个还算号的了。这机器CPU 供电隔离MOS35v供电都是问题,偶尔BIOS 和桥也是。哈哈。没有遇到烧个洞的已经不错了

网友R:
上次修到一个 3 5v enldo 腐蚀修好了 显卡花屏  花屏干完 又关机关不了   这机器  毛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上次修到一个 3 5v enldo 腐蚀修好了 显卡花屏  花屏干完 又关机关不了   这机器  毛病多

是啊,你说这机毛病不多我都不信。

网友:
仔细加耐心

网友:
修这个机器不至于吐血吧,就那么几个故障点

网友:
不过确实坏的地方比较多,楼主真是有耐心呀

网友:
这种机器待机芯片那里腐蚀修到的很多,还有就是铁皮乌龟管容易挂,其他倒是比较少见到,

网友:
楼主这思路没谁了,看样子下了不少功夫修,示波器用的666666666啊

网友S:
问题这么多,想问一下楼主修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S:
问题这么多,想问一下楼主修了多久

断断续续维修的,期间发了两次芯片  加一起总的时间也有大半天甚至一天了

网友T:
其实19V不用飞到芯片16脚 旁边线很粗的刮出来一坨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其实19V不用飞到芯片16脚 旁边线很粗的刮出来一坨锡搞定

   过孔腐蚀,已经没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你头像,我就知道你是一名专业的飙车手,啥时候玉足轩飚一把车

秋名山今晚两点,不见不散。。。。。

网友U:
这通病加非通病的问题,楼主也是辛苦了,一台机子这么多问题

网友:
硬骨头,不是非常人,吃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通病加非通病的问题,楼主也是辛苦了,一台机子这么多问题

那感觉,那酸爽,欲仙欲死啊。。。

网友:
上下兼修,上至理论与实践,下至案例分析学习,外加心向所致

网友V: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清楚,焊功过关,不错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V: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可以说清楚点嘛。原来什么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清楚点嘛。原来什么问题的呢

原来进不去blos,已经刷啦好多啦还是这样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W:
你这是花了大功夫啊,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X:
这板子修得是异常的辛苦,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个应该别人换掉了。。最怕这种事了

网友:
感觉此贴又是精华的节奏啊,这段时间楼主高产量的出精华贴,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这是花了大功夫啊,最后收了多少钱

收了啊。。。。。。6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板子修得是异常的辛苦,技术杠杠的。。。。。。。。。。。

过奖了,分享下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Y:
这机 ,,是不是人为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机 ,,是不是人为故障啊,,,,

应该不是,没有明显人为故障的痕迹

网友Z:
不容易,不容易啊,楼主修的累,看官们看的心累,结果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机器故障也太多了点,不得不说楼主耐心不是一般的好。加分顶你。

谢谢老板打发  老板必发大财!!!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不容易,不容易啊,楼主修的累,看官们看的心累,结果还算不错。。。。。。

是啊。。。还算修好了不然功夫都白费了  谢谢支持

网友:
联想B系列  就是垃圾

网友:
按照教程操作百分百成功,亲自体验学到更多东西,非常谢谢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AA:
思路清晰  有条理 技术到位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思路清晰  有条理 技术到位  值得学习

过奖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要是我看到这样的  直接报废    让他换主板

网友P:
有B305 U43程序吗?不够下载分下载不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所碰到的这种机器一般都是待机的问题,可以秒杀的

网友AB:
这机器都是因为有个海绵在那个地方受潮就容易发霉,导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机器都是因为有个海绵在那个地方受潮就容易发霉,导致问题

是的,碰过几台都是这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B305 U43程序吗?不够下载分下载不了!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   我看了下我也没有哦。。。

网友AC:
楼主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思路也很清晰。我这有个差不多的,试试看能救回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思路也很清晰。我这有个差不多的,试试看能救回来不。。

B460,V460板子问题就是多。。。

网友:
主要是能收 多少钱
要不直接还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