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笔记本上电时序

楼主(2017-11-15):
笔记本三代上电时序的特点  我修一个没有cpu供电的  一直修不出来啊

网友A:
是什么           型号       电脑

网友B: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这不是跟二代一样吗   BIOS  南桥  供电芯片以及条件  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acer的   471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跟二代一样吗   BIOS  南桥  供电芯片以及条件  三板斧

机器就是死活不出cpu供电芯片的pg  条件都查了   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           型号       电脑

acer  471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