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触摸不灵 进水的

楼主(2017-11-15):
图纸的奉献一张  只是不知道触摸那一脚是3V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第二个针脚  显微镜看着又跟先比较粗 一想是供电的 测量没电 跑线路发现电源芯片坏了补焊后很好了

网友:
手机压根不会修

网友(点评):
我也没修过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你是专修手机的?

网友:
话说学修手机有没有前途啊,现在修本是不行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我现在无图纸就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