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J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11-15):
  拿来时候 上电不显示 电流卡 0.9 换内存不行 刷BIOS亮了 装起来又不亮了     在刷了两个BIOS也不亮  然后放一段时间有可以显示了  过LOGO掉电   然后  今天来开机 又不显示了 电流卡 0.9慢慢升到1.0 又不动, 板子被干过显卡 南桥 ,,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没有到显卡  键盘灯 也不亮   机器没开起来    怀疑还是BIOS不对?? 还是桥哪里不稳定?

网友:
版号是 K43SV REV3.0的   之前能开的时候 过LOGO掉电之后 自动重启 掉电 循环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外设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外设导致

裸板测试也是一样 不上电 但是放久了又可以开机  过LOGO会掉电 然后 又开不了了

网友B:
这种问题是最烦人的了,  到头来什么故障都不能确定,我觉得你可以先换一个BIOS芯片。在刷一个原厂BIOS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大小写都可以亮,但就是不显示,显卡我都做了,还是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是最烦人的了,  到头来什么故障都不能确定,我觉得你可以先换一个BIOS芯片。在刷一个原厂BIOS

BIOS刷了好多个 还是不行 感觉不是BIOS问题   有时可以亮然后过完LOGO就自动重启 有时候 就卡0.95 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大小写都可以亮,但就是不显示,显卡我都做了,还是不显

我这个 不亮的时候 灯都不亮        亮的时候 过LOGO掉电重启

网友:
这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BIOS刷了N个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D:
                        加焊显卡试试吧   不行在搞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显卡试试吧   不行在搞别的

0.9的时候复位都没有啊                                         这款显卡不容易虚汗的吧

网友:
最后给客户换了主板  200,,,,

网友:
没必要修了,显卡南桥都做过了,,,

网友:
卡0.9A 之前有没有跳变。  内存有没波形。跑码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