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10p开机触发0.14 不显示

楼主(2017-11-15):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510p ,以前拿去修不知道那个维修师傅说修不好喊他换板,多是简单维修那种,说是放了半年了 。故障开机指示灯要亮 ,不显示。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02正常 ,触发 电流到0.15,  跟客户谈好价180,拆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 还是0.002  ,触发时裸板电流变成0.05如下图

  猜测 很多电压应该未出来。 测  pu7 1.05vccp  电压有
  内存供电    pl501  1.35V 没有    显卡供电无     cpu 供电无     。2级转化电压 u46,u47 有  3V . 5V

根据上图时序 内存供电应该是第7步   sysno  发出  先于8步  转换,既然转换电压都出来了  ,那桥应该 发出了内存开启  。不管那么多先搞内存电压 。内存正常才开启CPU等一系列供电。拿着主板仔细观察内存供电模块部分 , 结果发现了惊喜 pl 501 电感 有个小小的裂痕  ,一测试果然不通。下图:

心里一阵激动,马上换一颗小电感 ,也忘了测主阻值, 直接加电。啪的一声 烧焦了,郁闷,一测短路。于是只好找了张图纸  原来pL501连接B+19V给PWM保险电感。看下图纸就几个电容,不用烧,先拆下最大的那个电容 ,万用表一测不短了。

更换好电感 电容,测阻值正常。加电到0.2几 几秒掉电到0.017.难道还不正常。 想到有可能未装 CPU  ,内存。于是装好CPU,内存 ,电流哗哗到1.8  亮机。此机修复。

总结 : 原来保险电感穿了 所以19V也不短 ,由于中间隔了个上管,所以内存大电感阻值也正常。电容击穿引起短路。

网友A:
别人都让他换板子了,价格可以报高点,300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都让他换板子了,价格可以报高点,300总要的

没法 电脑生意不景气 ,我旁边修手机的生意好太多  想转行了。 我们一个店 他手机 我电脑 每天换屏的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