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戴尔5480不触发

楼主(2017-11-15):
    待机0.004触发到0.009掉下来,重复到0.009,说明EC正常,触发到南桥,上图纸

直奔RCT电路

1.46肯定不对,拆掉C450 OK

开机显示收工

肯定有些兄弟有疑问,南桥晶振有波型,就是正常了,不是,只能说RTCRST正常,并不代表SRTCRST正常。

网友:
这些板载CPU的板子真心的垃圾,我这边修的都是刚刚过保的 有些进水没有过保的 没有图纸真心头疼

网友:
板载的CPU确实恶心,有时候要是换个CPU,别人都不如换个板的价钱了。

网友:
板载的CPU确实恶心,有时候要是换个CPU,别人都不如换个板的价钱了

网友:
板载cpu是趋势了  不管你高不高兴  都这样了

网友:
好技术。有的小电容漏电很难找。。。。。。。。。。。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5460  5470  5480   这种机子键盘很容易坏

网友:
真的是秒杀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触发后的电流太小了, 所以楼主先查找前面的时序。除了RTCRST#正常外,还需SRTCRST#正常,先记下了。

网友:
所以楼主先查找前面的时序。除了RTCRST#正常外,还需SRTCRST#正常,先记下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牛,但是现在修机器真不赚钱啊

网友:
我也觉得板载的CPU很恶心,一般都是南桥部分发热的

网友:
好技术。有的小电容漏电很难找

网友:
楼主,你还牛逼啊!一上来就直接秒杀。

网友:
细致入微 好心细,要是我就直接漏掉SRTCRST这个信号了,,,,,

网友:
刚刚遇到相似的问题,看了你的帖子,一下就有了思路

网友:
牛 一碰到板载的cpu就没啥招了 学习了

网友:
牛,电容、电阻坏是最难修的了。光找点位就很麻烦

网友:
一代U南桥待机9个条件 二代有11个 这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
楼主可以。学习了
:lol

网友:
啧啧 今天又看到你的帖子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