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自动触发,全板电压出来,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7-11-15):
A1502 进水机  自动触发,全板电压出来,反复掉电重启  SL4设SL3 出来瞬间。不知道是不是CPU 问题,没法验证。

网友:
进水最不好弄了。。。。。。。。。。。。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有一相cpu的电没出来,0欧姆电阻开路,直接短接一切正常。。。

网友:
如果是15款主板,我可以交换全新主板 微信:lyb154594539

网友:
进水的机器,你还是先不要动硬件,先仔细看看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你这样怎么让人帮你判断啊 写也详细点

网友:
进水的板很难修,希望你能修好,和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晰,难判断啊。进水看腐蚀,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个机器是bios问题,最开始我找了个料板BIOS 换过去一样,就没考虑BIOS ,最好检查完了,实在没招了,在宝上面花30买了一个bios,就好了,但是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是装不上苹果系统,只能装WINDOWS

网友:
你这样写别人也帮不了你最少有图有思路

网友:
无CPU 供电,BIOS   都会这样 ,你要自己检查下  ,

网友:
只有仔细看主板进水部分了,cpu部分没浸过水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进水不好弄了,你这样写别人也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