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黄色12V只有10V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7-11-15):
   今天修了一个ATX电源,PSON接地,红5v正常,3.3v只有2.3v,黄色12V电压只有10v左右。之前

此电源烧保险管,开关管击穿。然后换了新的保
险管和开关管。就成这样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12V部分电路多伴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部分电路多伴有问题

哦豁,那个我弄好了,长城的电源要带负载的,带了负载电压全正常了

网友(点评):
句中所说“长城的电源要带负载的,带了负载电压全正常了”,我觉得不一定长城电源一定得带负载才正常的,现在我遇到好些长城电源,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接通绿线与地线,输出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有的电源有minload,不带minload以上的load的话,输出可能偏高或者偏低,只要能开机,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期待高手,指点了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上次修个一个,换个大电容试一下

网友:
哈哈哈,遇到过一个,,,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豁,那个我弄好了,长城的电源要带负载的,带了负载电压全正常了

一般不会出这样的问题,电源各个电压都带有负载电阻。检查一下上面的负载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检查光耦和反馈撒。光耦和反馈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需要带负荷问题,最好办法就是看驱动波形,做光耦部分参数调整,增加PWM宽度

网友:
带负载试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