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2S才用半年,为何已出现死机、黑屏、卡顿的现象?

楼主(2017-11-15):
自己13年9月份买的小米2电信定制机,最近开始不定期出现死机、黑屏、卡顿的现象。 我询问了身边多位同样用小米手机的朋友,他们表示其小米手机在使用了近半年后,也均出现过类似情况。 所以,以前对于小米手机的较好的印象,开始有些动摇。 各位怎么看小米手机的这种情况。

网友:
米2联通定制机今年三月份入手,除了前几个月死机几次,后来几乎没出现过死机现象。现在用的v5开发版,每周更新。

网友:
因为他是android中端手机啊。。。和是不是小米的关系还不大~~~

网友:
也许需要刷个稳定版本的rom,不要自动跟新。

其实水果的产品在两,三代以后,差不多也会出现白屏,卡顿了。比如ipad2刷ios7。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同2S,也是九月份买的,我前两三个月也一直折腾,因为有些小问题,总觉得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爽(强迫症没办法),所以各种刷机,各种版本也试了很多(限于MIUI),后来发现还是不如意,不过前一两个月接触知乎后看到一些关于如何优雅的使用安卓等问答,让我有种非原生不安卓的感觉,于是怒决定刷原生,刚好当时论坛有最新的4.4就刷了,不过试用了一两天以后发现很不习惯,果然被MIUI的方便惯坏了,一度要放弃治疗回归MIUI,但是后来又看到有CM这货,据说比原生系统好用,于是再刷之,果然多了许多功能,而且MIUI的一些自带功能也都找到替代软件如lbe(功能全也不流氓),但是当时刷的CM是4.3,最近又手痒想体验一下所谓的art模式,所以又找来原生4.4.1刷了(电信版刷不了CM11没办法),这点小事还是忍了,不影响使用,说点题外话,用了这段时间发现开了art的4.4跟4.3没什么差距(小失望),不过对以后的更新还是蛮期待的(小米ROM多而且更新快也是优点啊),现在开始才是关键要说的,自从开始用原生系的ROM,真心感觉以前那些小毛病都失踪了,手机重启间隔也越来越长,用一个星期运存都可以保持开机不久的水平(MIUI在这点上不行),所以总的来说原生系统还是比MIUI稳定多了,功能上的问题也有替代方案,而让我在小米随处可见的今天有种高逼格的感觉(有点夸张啊),所以最后强烈建议题主试试原生系统,说不定你的小米就满血复活了,哈哈。。。

发完看了一遍,读起来感觉太紧了,第一次写这么长的答案,语言组织能力果然还是不行,爪机码字不易,求轻喷。。。

网友:
死机很正常,本人用的是小米1,12年8月购机,到现在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9月入手的电信机 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父亲的小米1 用了一年多除了屏幕被自己摔坏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估计你这系统问题 刷机试试吧。

网友:
流畅度和新买的一样

网友:
哈哈,感觉安卓的手机用到后面,流畅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还是。。。

网友:
现在手机真正拼得是内涵了, 我身边的也是 iphone用户的忠诚度特别高, 三星和其他的用户基本都不会买第二架。

网友:
可能会跟系统 主题之类有点关系  换成默认的试下。

网友:
身边当初纠结苹果、三星、小米等手机的同事们,最后都开始吐槽并逐渐转换为 iPhone 阵营。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雷布斯是不是故意让新系统无法适配旧机器,这样就逼迫我们去不断去买新机器。。。

利益相关;米1及米3用户

网友:
我是小米的最早的一批用户之一。用小米1到现在。说下真实感受。
1. 小米算中级安卓手机(在一些人眼里算中下级或者下级安卓),肯定是比不过苹果的安逸级别的。价格差距本身也大。
2.我在使用中也曾经遇到过你描述过的问题。注意,是曾经。 根本我认为是在MIUI上面。因为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这个情况,然后我没有更新MIUI,当时不知道可以刷到V4或者V5。 结果有段时间,频繁出现你说的这些情况。
3.但是,后来刷新到V4,突然感觉很好用。比最早拿到手机的时候感觉还好用。而这已经过去了1年过快2年了的样子。

到目前,更新了上一个最新的MIUI开发版本,结果这几天(不到10天)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突然开始耗电了。甚至是在还有10%电量的情况,我关机睡觉。第2天一开机,那么又自动关机,电量变为0%。 目前还不确定是我新安装什么的应用导致的,还是MIUI新版导致的。

但是,这2年多的使用体验来说,总体还很满意的。 上面说到的问题, 有时候出现也听恼火。但是,出现一段时间,随着系统更新,就消失了。 米1早期遇到的一些小问题,用到现在,基本都没有再遇到了。

一个长期的小米用户的真实感受。

网友:
挖个坟 2s从2013.7用到2016.10

续航严重下降

除此之外跟新买的一样

网友:
我在11月12月分别两次去北京,都出现一出火车站、一出地铁站手机就死机的情况,想导航都没法用。等到了暖和的地方,一会儿就又好用了。我是米3,用了两年。两次北京的气温大概都在0度/-2度左右,也不是什么极端寒冷的天气,真是醉了。

网友:
各个品牌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要将概率。,遇到这要就是倒霉的很。,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