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不显示电量

楼主(2017-11-15):
进水红米note3 显示充电 无充电电流,不显示电量 ,查图纸图独立无电量计IC。怀疑U 直接扳字库到一块9008模式的主板后,刷机通过,不开机一插电又是显示充电。不显示电量果断放弃。MB的字库也管理电量?哪位老司机遇到过。麻烦讲解下

网友A:
这个检查更换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检查更换没?

我的是全网通的。8952搞过了 周边电容 电阻无异常

网友B:
充电接口附近有没有二极管类的 测试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我刚刚接触手机维修,我现在是修笔记本的呢,也是看电流评估故障~~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接口附近有没有二极管类的 测试看看有没有坏

此贴终结,电池坏了。新电池被USB充电电流检测器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