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小6板子不开机无限dfu

楼主(2017-11-15):
手上有块板子苹果6的,电流定100,一直dfu刷机4013,不知该怎么下手,板子外观完好,无进水无变形,懂得给点思路,谢谢.查了各路供电都正常,就拆硬盘下来刷机,连机还是直接dfu爱思到百分之十一,无法进入恢复模式,用iTunes刷还是4013,求思路

网友:
先测测I2C0 1 2 总线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拆硬盘在刷机看看,不行搞CPU了。

网友A:
硬盘 重点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 重点查一下

硬盘供电没问题,拆下来刷个机试试,

网友:
折掉一些外设 刷机试试看,我曾经遇到过4013,折掉前置摄像头和 屏幕,刷机就通过了。。

网友:
先换个硬盘刷机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 断线了之间

网友B:
到11%感觉CPU问题。难搞了。CPU虚了可能性大。100MA供电肯定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11%感觉CPU问题。难搞了。CPU虚了可能性大。100MA供电肯定都没问题了。

有时间拆了练习一下拆装cpu还没有搞过呢

网友:
刷机有没有走进度条?走进度条了主要查硬盘工作条件,没走进度条查CPU工作条件或换块硬盘再刷机试试

网友:
这样问题的机子蛮多的没搞定过,真想到那个学校专门学习下

网友:
摔的 话   一般都是             CPU 上盖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挺难搞的。只能慢慢研究了

网友(2017-12-15):
感觉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不行弄一下吧

网友:
看看把硬盘拿下来刷机看看报错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