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维修

楼主(2017-11-15):
今天接一台联想主机,故障开机风扇转15秒左右断电,拔掉内存报警不断电,插上内存还是不会亮,想起来都说这个主板BIOS爱坏,果断报价拆机刷BISO刷完BIOS通电试机,只听滴滴两声心想应该是没插键盘报错,接显示器用集成显卡果然亮机,心里暗喜收米,装机箱插上客户的独立显卡,滴滴两声不亮。拔掉显卡用集显有亮机,不会显卡坏了吧,换显卡试吧,换了七八块显卡都不亮,不知道怎么修了,有哪位高手修过同样的问题指点一下,集显每次都会亮

网友:
高手们赶紧来指导指导,坐等大家回复

网友:
没有换一张显卡看一下吗?显卡是好的话可能BIOS没刷好

网友:
感觉楼主的BIOS,貌似没有刷好,这个板没有其他毛病。

网友:
多多清洗显卡插槽,看显卡插槽是否有断针 耦合电容

网友:
刷了十几个BISO都没用,最后在某宝买了一个,刷完亮机附上BIOS

网友:
典型没有刷对呀,不可能那么多问题的、。、

网友:
你看看bios里面显示设置那里,显卡是auto,igd,pci,我用过这个联想H61M,有一次设置为IGD,接上独立显卡就不亮,改为AUTO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