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5脚IC型号,淘宝都没找到

楼主(2017-11-15):
一台28寸显示起,5V短路,查出来是一个5脚IC坏,但淘宝上都在找不到这个IC,如下图

有知道具体型号的,说一声

网友A:
ENC   有NE56954  这个芯片  ,但是放出来的PDF  只有5页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

网友:
方便的话拍个焊盘图片瞄两眼

网友:
没图纸就直接   改一3  5v转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C   有NE56954  这个芯片  ,但是放出来的PDF  只有5页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

谢谢,我先看看PDF,看看是不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