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屏幕谁拆过呀 有没有教程

楼主(2017-11-15):
A1502屏幕谁拆过呀  有没有教程  最近接到几个换屏的 发TB不划算  想自己换  有谁换过的

网友:
这个不太好拆    建议找专业人士

网友:
自己摸索下 细心点 不要太用力 慢慢 拆下看 拆过一次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屏好像是内外一起的吧

网友:
这个上渡娘多看看视频就知道了,建议多看看视频在下手

网友:
我们的这个论坛就有人发过的啊!你们自己找找看啊!

网友:
我们的这个论坛就有人发过的啊!你们自己找找看啊

网友:
1502 是retina的屏,没玻璃,基本上没法拆吧,换cable倒是简单些,反正我是直接换整个top的。

网友:
这个屏我拆过,要先把外面的胶圈取下来,上,左,右三边的胶都少,很好拆,就下边的胶多一点,不过可以把下边的固定的螺丝都拆下来,然后再取那个铝条。总体还是好拆的,四周没有什么细线之类的,用东西划的时候不要伸的太进去把背光纸弄到了。拆之前先把灯条的插线拔掉,操作的时候注意不要把灯条线弄断了,这个线比较短要需要特别注意,其他的都好搞定的

网友:
这款苹果机器拆屏应该是好拆的。换过……。反正慢点儿,小心点儿,一点儿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