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Y450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7-11-15):
LenovoY450进系统掉电维修

来一台Y450开机掉电。这肯定是通病了。废话不多说,,,,,,,,,开干
上图

换330

网友:
换图片最下边那个吗  还是3个都要换

网友:
楼主,你说清楚点好吗?是不是开机掉电就是把显卡供电的3个330的电容换掉啊?

网友A:
是换显卡电容,还是图上的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显卡电容,还是图上的三个?

换三个的,开机掉电换小板330,进系统掉电换电池接口旁的330。
昨天修一台Y450两个故障同时有。

网友:
我的还是小板上的坏的多。。。。。。。

网友:
最好3个都换了。。我都是一起换3个。。。。。。。。。。。。。。。

网友:
   听说是通病    遇到过一次   进系统   一烤机就掉电

网友:
不是小板的问题多吗,换这个有用

网友:
老通病了,,, 男的修到一次 这个Y450 ,有点老了

网友:
是通病,已经修过几台,最好一次都换了,不然另外的也容易坏!

网友:
是待机3V 5V?6.3V  330UF还是什么2V 330UF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啥,也不划个圈圈

网友:
到底有多少个330要换啊。。。。总共有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