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光MP1812L打印机

楼主(2017-11-15):
理光打印机故障:机器供粉提示供粉!
更换粉盒支架无效! 初始化打印机后,不提示供粉,但打印模糊。
强制机器供粉后,打印效果一样。 检测打印机供粉电机,不正常。
更换供粉电机后,故障依旧。。
测量供粉电机供电,,无电压。。。
请教各位大神,到主板这一块要怎么维修。。。供粉电机 电压的工作原理!!

网友:
先往硒鼓里面添加碳粉测试,再确实是不是碳粉不足导致打印模糊。。

网友:
你这可能修复杂了,墨粉传感器没检测到缺粉时,供粉电机是不工作的,也没有电压。如果提示缺粉,供粉不进去,再查看供粉电机是否工作?墨粉搅拌齿轮是否损坏?

网友:
开机,按住黄色键----输入107---按红色键5秒---按1--按2--输入908----#号完成关机重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