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M-P33 MS-7786 VER1.0 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7-11-15):
V星A55M-P33 MS-7786 VER1.0
1.主板可以触发 不跑码 无复位
2.按时序查内存VCC1.5有 内存VTT有0.74V spd电压有3.3V
3.继续查其他供电cpu电压1.1V  VDDR电压1.2有 vdda 2.5V有 桥供电1.1V   各大主要供电正常
4.那就看看时钟 测PCI插槽B16  CLK 0.0V  A15 复位0.0V  测PCI-E A13 0.7v  A14 0.0 没有复位 看来故障就在时钟了
问题来了 A55M时钟集成在桥了   难道是桥坏了吗?  继续测25M晶振 发现其中一脚电压居然是3.3V 拆掉晶振测还是3.3
晶振直接进了桥,各位兄弟到这里能直接判断是桥坏了吗? 还有AMD是先时钟再有复位?

网友A:
先有时钟再有复位的.........晶振有压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时钟再有复位的.........晶振有压差吗

我对比过好主板  一边是1.67  一边是1.1  而这块一边是3.3一边是1.5

网友:
这个板没有复位,可以查查PG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描述的简单易懂,但是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2018-03-14):
现在我也修一张这样的主板我正在参考楼主的方法

网友:
时钟不是有4个条件才工作的吗
查一下Pg

网友:
我对比过好主板  一边是1.67  一边是1.1  而这块一边是3.3一边是1.5

网友:
谢谢楼住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查PG信号把,没复位不是该查复位嘛

网友:
又是经典的干BIOS !!!!!!!!!!!!!!!!!!!!!!!!!!!!又是经典的干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