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不亮通病 NEC大电容

楼主(2017-11-15):
这贴对老手来说微不足道 对新手来说可能会帮助他们成长,本为宏基4736 没摔没进过水 属于自然坏的哪种,用可调电源试待机正常0.023,开机上电到0.6A左右掉电到0.35,应该到CPU供电了,是不是哪个电没出来先不想了拆机看看在说,

拆机一看哦这不是NEC吗 往常只要有电脑不亮各种疑难杂症 拆开一看有个NEC 就直接干他了,,干好是通病 干不好修供电了,,反正干下也不费事,好了钱就到手了。。

用钳子直接把电容拆掉,

用一字罗兹刀清理一下 加些焊油用焊锡过一遍 注意中间为负 两边为正别连锡了,弄好了测一下对地阻值,正常了在废板上拆几个330的滤波电容 安上,电容极数别搞反了否则要爆炸的有标记的一侧是正极。一般安四个电容就保他平安了,安多了浪费 安少了可能不够用安全口碑最重要吗。电容中间缝太小不好焊 慢慢堆锡 别空焊了,安好了再次测下对地值

不好看 没用洗板水洗呢 对地值正常 现在可以插电看看了,完美跳变上电,,

p
安好了试机收钱了,,

网友A:
送钱的机器么! 这机器真的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钱的机器么! 这机器真的是送钱的机器~~~

哦,干好了收钱 干不好修供电了 一般都是直接干好,,

网友B:
图片   没有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   没有  老铁

我看着有哦 我没发过贴,还有几张忘了传

网友:
拆完电容是这样的 清理下上焊油加锡  不要连锡中间是负 两边是正

网友:
修过一台,确实是收钱的好机器,还碰到过USB接口短路引起掉电的

网友:
亲,你的图全挂啦........................

网友:
图片全挂,一张都看不到。这个NEC电容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