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IPM41-D3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17-11-15):
系统开机出现信息如下。我进BIOS后找不到U盘启动选择项。请问是USB接口坏了还是哪里需要设置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很明显是没有认到U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没有认到U盘嘛

换了好几个U盘了。难道G41的主板对8G的U盘太大了。不认识?

网友:
这个和U盘大小没有关系,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
跟你做的u启格式也有关系

网友:
键盘  鼠标插着能用 那就不是坏了

网友:
换个PE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有的U就不行,我现在找到了一个2G的U现在的电脑新老旧识别率在百分之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