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 进水

楼主(2017-11-15):
        接到一台华硕K555L,说是 进水。把人打发走后,拆开一看,偶的神啊,屏接口腐蚀这么严重。烘干,检查无短路上电,外接正常,看来没什么大问题!看来接口是不能用了,直接拆了,拆完一看,焊盘掉了好几个。

        去料板找接口,翻遍所有料板都找不到,看一下屏线,也腐蚀严重,基本是用不了了。下面不说了,直接干,看图

        拆下来的屏接口

       上电亮机

        准备收工,又来一个小插曲,不充电,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检流电阻两根线都断线了,补上

进系统试,正常!进系统图就不拍了!下班回家!

网友:
这焊工,没谁了,,打上胶是不是更好,,,,,

网友:
大佬技术牛,焊工不是一般的好哦

网友:
打点胶吧  不然感觉会出问题

网友:
保存下 希望以后碰得到   谢谢  以后还是要多来看看

网友A:
这线怎么一一对应的?,。。。。。

网友:
屏幕上面的接口不是一样么。。。。。。。。。。。

网友:
楼主真牛 这焊工技术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怎么一一对应的?,。。。。。

从屏线上拆一根,焊一根,不然容易搞混。

网友B:
这种接口到处都是,随便找一张碎屏上面都是这个接口

网友:
好有耐心的焊活,上回搞一回,比手动摆球差不多

网友:
老司机牛逼  屏接口都扔掉了  给老司机加牛逼2分和牛逼2金币

网友:
学习了,充不了电检流电阻也是一祸害

网友:
不用的,这动手能力,给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口到处都是,随便找一张碎屏上面都是这个接口

啊呀,突然没想到,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怎么一一对应的?,。。。。。

对滴,拆一根焊一根!!!!!!!!

网友:
说句实话,不清理干净心里不舒服有同感的吗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

网友:
楼主 这么 焊接不行 的 最好找个接口补上。。。。。。。。。

网友:
下一次要拆这个机子的人 就烫手了 不小心扯断了的话 呵呵

网友:
这焊工佩服  不错  耐心大大的   赞一个

网友:
  这个 下回 怎么拆!!

网友:
这焊工,没谁了,,打上胶是不是更好,,,,,学习了

网友:
下家清灰就一脸懵逼了

网友:
厉害。这焊工。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你真太敬业了,小哥佩服你,换做是我的话让他换板了

网友:
这手工厉害了,,,,,,,,,,,,,,,,,,,,,,,

网友C:
楼主功力深厚啊,买你的示波器,还在睡觉呢

网友:
我去这修的也太烂了怎么也换个接口啊

网友:
不好看啊

网友:
楼主手工真好,这个真不好搞,。。。

网友:
简单粗暴,你能搞定,废了不少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功力深厚啊,买你的示波器,还在睡觉呢

小宁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宁子。…。…。…。…。…。…。……………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