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5 不充电 改装充电小板

楼主(2017-11-15):
客户拿来的华为畅享5,显示能充电,但是充不进去,提示“非标准充电器”。

经过检测,充电检测线路有问题,需要更换充电芯片,手里没有该型号的充电IC,所以打算改装充电小板。

过程如下:
把改装小板 第一脚 接 电池的 正极
第二脚 接电池 的负极
第三脚 接 尾插上的 5V
第四脚不用管他 是检测脚 国产机不用接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高级的小东东!!

网友:
我也买了小板,但一直不敢用,看了帖子感觉挺简单,谢谢了!!

网友:
很简单的 好用,我已经用了四五个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高级的小东东!!........................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真心佩服了,学习了

网友A:
这样还能盖上后盖吗?充电还是慢吧?

网友A:
需要接电池检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接电池检测吗?

不用接检测脚位  充电速度跟之前差不多 放心使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能盖上后盖吗?充电还是慢吧?

可以盖上去的 很小一个IC的 充电速度跟 原装的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盖上去的 很小一个IC的 充电速度跟 原装的差不多的

楼主这个换了后有点发烫啊 而且真心装不上壳子了

网友C:
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就是担心后盖还能盖上吗

网友:
喜欢  神奇赚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换了后有点发烫啊 而且真心装不上壳子了

用手术刀 切一个地方 稍微改装一下就行了 有点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就是担心后盖还能盖上吗

可以盖上的 这个东西很小的 稍微用手术刀 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小板充电电流有可以达到1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