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10 待机0.018,不触发

楼主(2017-11-15):
联想s310  待机0.018,不触发,拆机测量有3v 没有5v一开始以为是触发后才有,测了一下5v短路,烧鸡 。。。。这个电容爆了。电感边上没按好的那个
付上原机备份bios

网友A:
这种机子修起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修起安逸

混个分而已,这年头啥都要分。都不敢搜了

网友:
烧鸡  是怎么滴  都是 这么  好用 啊8

网友:
烧鸡就是好用

网友:
烧机大法,是维修中比较好用的方法,烧的时候尽量电压和电流低一些,不然可能烧坏其他东西。

网友:
就喜欢烧鸡 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