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楼主(2017-11-15):
       如标题所说的,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不知不觉再次来到深圳迅维实地第15天了,回到这里还是那么温馨如家一般的感觉,迅维的各位老师们还是那么和蔼可亲,新生报的第二天在迅维二军呆了一上午,下午直接接到通知,到接到一军报道,出色的过一军的每一天,昨天接到徐老师给我的第二片故障板,第一片板是cpu问题哦,在徐老师的指导下分分钟钟搞定             接到手看到防水贴以变色,用表打了下MAIN阻值0.00,风枪拆开屏蔽罩的瞬间,操你大爷的腐蚀这么严重
,对于进水腐蚀严重的地方仔细的清理了一番,用表测了下MAIN阻值变0.75了还是短路,迅速用风枪把基带电源和小音频芯片拆了下来结果还是短路,腐蚀的原件都拆差不多了还是短路,剩下的就是大电源了拆
         ,拆完电源阻值恢复到330,向徐老师借了个料板拆下电源装上,夹电开机漏电250MA管理起跳,误以为USB管理芯片坏了拆了后发现误杀,在蒙圈之际,拿着主板找到了林大仙,请教下思路,大仙说:查下所有的3V供电,如:指纹,感光,感距...测了一番无果,回想起大音频附近当时也有进水痕迹当测到C1025短路,拆下大电源测阻值恢复,夹电开机电流80-70-140,开机了,接屏我去,暗屏,你大爷的,真烦人,在显示屏座子上测试背光生压0V,而在滤波电容器上实测背光生压输出不稳定一会6V一会11V一会4V,果断直奔生压二极管,别问我为啥,只能告诉你经验,发现一段果然腐蚀的似断非断,拆下换个拆机的上去,飞了一根0.1MM线到显示座的背光供电电感,接屏亮机,到此完美修复~
     作为维修界盲流子的我,起初都没想发帖,图片就没拍的那么全,大家就看个思路吧!
    在迅维期间大量承接各种苹果手机故障板维修,不为挣钱只为涨姿势请问我有理论还有手工,谁有板呢????有想法的加微信共同探讨问题。微信号13251511928

网友:
悄悄的问下,什么是一军二军

网友:
新手  也一直想到迅维学习学习 可是没时间   也不知道那里学习是怎么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