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rt9259 无输入,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11-15):
大神们rt9259 无输入,帮忙分析下  1脚12   8脚12   2脚2.6    其它脚位量不到电压,,会是那的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先

网友A:
是无输出吧。确定输出端无短路就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了个芯片不行,,,按道理的话,VCC  BOTT EN正常后会产生一个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无输出吧。确定输出端无短路就先换个芯片试试

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