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蓝屏

楼主(2017-11-15):
机器有时候会加电到1.0几掉电,有时候能正常开机进PE做系统,但是做到一半会掉电,也有时候会蓝屏。如果硬盘在AHCI模式下会卡LOGO,在COM开头的模式下就能过去,但是会出现上边的问题,BIOS刷了好多的板本。不知道是CPU坏了还是桥的问题,这个CPU是I3-330M没有同型号的CPU!

网友A:
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么?这个换桥也挺难的,0.35MM重新植了一遍结果电流到0.6就掉电。郁闷的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么?这个换桥也挺难的,0.35MM重新植了一遍结果电流到0.6就掉电。郁闷的不行,也不知道 ...

也许原故障不是在桥上 不过你重植后 电流都变化了 可能是此时桥有问题了……

若报价可以最好是 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