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DS2 REV3.0

楼主(2017-11-15):
点不亮. 内存1.5V Q24管有1.8V Q13管1.05V CPU1.2V 。 开机转下停反复,BOIS刷过,IO换过,桥焊过
求大神指点!!
cpu

网友:
Q13 0.95V 你的电压是1.05不对(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这板子就这里最容易坏已经修过4片都是这这地方的问题 最后是Q5 Q7 换一下试试最容易坏的两个三极管。

网友:
对 这个主板就是楼上说的W1P三级管问题 通病 具体位置我记得好像是在358运算附近

网友:
查查复位电压有了吗。 还是就是 各电压跟正常的板上一样吗 比如某MOS管电压偏高 也会转停。

网友:
技嘉主板供电不正常就是这样的转转停停

网友:
我焊了一下CPU芯片右边那5个管子,开机就有报警声音。 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822电阻吧,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CPU的复位信号有没有早于系统PLT_RST出来,最好把主板右上角的一堆小三极管换了,这一堆很多性能不良导致不稳定的

网友:
你这应该不是供电问题,如果是供电是供电问题就直接保护掉了,不会再反复重启,应该是某个部位没工作,或者是BIOS找不到此元件。

网友:
已经好了,把那5个管子换掉好了, 一直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