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 背光忽明忽暗闪烁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15):
LED显示屏 背光忽明忽暗闪烁 是什么原因 是一台一体机的屏幕 测背光供电有时候也跳变

网友:
可能是背光自身有问题,。。。、、

网友:
检查背光板的亮度调节,背光板出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
有条件外接LED灯试机,能迅速判断灯还是恒流板,电源也可以用代换法先外接试机对比。

网友:
先查供电吧,如果供电稳定,则LED灯条不良。
否则,查供电。很简单。

网友(2018-02-24):
LED灯条有问题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测量背光供电时有时跳变,是指背光供电电压跳变吗?LED背光供电都是恒流供电,即使供电电压有小范围变化,背光应该是不受影响的。从经验判断,应该是LED背光灯珠有个别老化不良现象,造成时好时坏,这应该是成组不亮的。可以考虑更换背光条。

网友:
看看红绿蓝信号是否有丢失,还可以用其他驱动板点一下看看哦

网友:
三种可以,一是升压板,而是led,三是led接口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