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15):
板子型号iPhone 6  16G
故障现象:接电大短
分析:接电大短一般是由于PP_BATT_VCC或者PP_VCC_MAIN短路造成。
维修步骤: 第一步,测电池座的正极PP_BATT_VCC对地值 420 正常
       第二步,电池电压出来后通过Q1403和U1401转换成主供电PP_VCC_MAIN。测PP_VCC_MAIN对地值 10欧 短路。
维修方法:由于主供电连接的元件太多,而且手机主板元件小且密集,一个一个拆 回头还要一个一个再装回去,比较麻烦。
       所以这里采用熏松香的方法快速判断短路元件。把松香熏在所有连接到主供电的元件上。熏完松香的元件表面是白        乎乎的一层。如图:

接下来就是接电了,拆了Q1403充电管,电流表负极接地,正极接在充电管Q1403的PP_VCC_MAIN引脚上,烧机开始。 几秒钟后,发现背光IC附近的一个电容上的松香融化了,拆掉后万用表打PP_VCC_MAIN对地值350  哈哈,正常了。元件位置如图(此电容为主供电的滤波电容,主供电上的滤波较多,所以此处就不装了):

既然不短了,那就上电吧,接电后电流表显示0.001。OK了,开机触发,电流一路小跑顺利到200以上。接屏上电触发,白苹果出来了,等待几秒后顺利进入屏幕解锁界面,继续看图:

至此维修结束,接下来就是把板子处理处理干净了,毕竟一板子松香看着着实不舒服(强迫症?哈哈!!)。

网友:
没走弯路,大神级  ,松香这个办法很好成本低效率高。值得学习

网友:
主供电大短,我一般都是直接干点WIFI旁边的电容和你这个电容和这个电容旁边的那个,然后再测

网友:
松香大方法确实好用 特别是小电容短路的 用其他方法很难找出来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测这两个电容短路直接拆

网友(2018-04-07):
                            这个还算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