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LED32,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7-11-15):
LED32,请大家帮助!

网友:
康佳LED一般都有图纸,百度搜下,

网友:
边版上的这个都特么不是型号都是电路图标 不好查

网友:
你那图片也太不清楚了吧,严重失焦!
逻辑板很少有图纸,所以,最好上清晰点的元件在PCB上的实物图,这样可以大概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