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4C开机键无效,短接触点也不管用

楼主(2017-11-15):
有么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啊,短接了开关触点也不能开机,按住音量键接电脑,进入到REC模式,测试音量上下键都管用,就是电源键不行,偶尔不知道按压到哪里能显示开机LOGO,然后就又关掉了,手机充电正常,可以显示关机充电图标。。

网友:
已解决,显微镜下发现红圈的位置少了个元件,直接短接后就可以开机了,,,求大佬告知这个应该是什么元件?直接短接是否有影响,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对,这个主板在别人那里换过2次尾插,都焊的不结实,才来我这里的,谁知道换完尾插才发现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