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11-15):
                     A1465开机不显示维修
机型:A1465 2013年的机器,4代单CPU芯片组。二修机。
故障:拆机,裸板通电后自动上电,电流上到0.093左右,如下图:

     首先,当你看到上面的电压为19V的时候,请不要觉得奇怪,正常情况,这台苹果的适配电压一般在14V多,那么我接个19V上去不会把机器烧坏吗?不会的。因为这个19V电压插入主板后,不会直接给后级负载供电,而是经过PWM调节后,产生8V~12左右的公共点电压去给后级供电。
维修过程:其实这个故障现象有点像通病,遇到过几次,下面看看我的维修思路
1、既然可以自动上电,而不掉电,强行按开关也能关机,还能再次触发,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于是,在主板通电后,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是否正常。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无CPU核心供电,CPU的供电芯片是ISL95826,已经被上家换过或加焊过,上面好多焊膏,如下图:

2、无CPU供电,应该先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当测量它的第1脚VR_ON开启信号时,发现为0V,如下图:

3、这个CPU供电开启信号是由CPU收VCCST_PWRGD后发出来的,于是,接着测量VCCST_PWRGD是否正常,从下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这个VCCST_PWRGD是从U1930(与门)第4脚发出来的:

4、实测U1930第4脚电压为低电平,如下图:

5、因为U1930是与门,要想产生VCCST_PWRGD,它的第1、2脚必须同时为高电平,实际测量U1930的第1脚有3.3V,如下图:

6、再测量U1930第2脚ALL_SYS_PWRGD,发现只有0.34V左右,明显不正常,如下图:

7、追查ALL_SYS_PWRGD的来源,发现它连接很多供电的PG信号,由PM_SLP_S3_BUF_L通10K电阻上拉为高电平的,如下图:

逐个测量、排除以上PG,最张发现是Q8150复合管损坏使内部MOS不受控(D\S击穿),使R8157与上图中的上拉电阻R8167形成串联分压,导致将ALL_SYS_PWRGD拉低,如下图:

8、上图中Q8150的实际作用不大,于是直接拆除它,如下图:

9、拆除Q8150后通电,电流哗哗的跑起来了,装上硬盘后可以正常亮机进系统。如下图:

想学习苹果笔记本维修的人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苹果MAC维修远程培训》课程,详情请看以下链接:
苹果MAC维修远程培训!12月15日开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485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会员6530892元2023-1-11 09:59
 会员804932元2022-12-2 11:04
 会员4669902元2022-9-29 13:24

冷漠, + 5 +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黄老师修苹果真的厉害,我还留着他的A1466时序PDF,不会的时候拿来温习一哈

网友:
大哥就是猛。。直接秒杀 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几个。有跟你一样的  有进水刚好进到这个MOS管的! 这个好像很容易坏似得!

网友A:
黄老师新款的机器16款17款的pro上电时序有木有

网友B:
q8150只是个欠压检测。。
丢之无所谓哈哈

网友C:
从小白到入门不容易,到大神级别更不容易,感谢分享:daxiao:论坛里每一个贴都是作者的精华与付出,更是我们小小白的营养液:daxiao:感谢船长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  很有收藏价值的帖子值得收藏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            不过这个cpu供电的开启是外部上啦的吗1·

网友:
引用 网友B:
q8150只是个欠压检测。。
丢之无所谓哈哈

我以为是这个芯片启到开关左右,原来时候欠压检测啊

网友:
黄老师出马,果然两三下就搞好了,小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新款的机器16款17款的pro上电时序有木有

采用INTEL芯片组的时序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            不过这个cpu供电的开启是外部上啦的吗1·

不是外部上拉,是CPU满足条件后发出的。。。

网友E:
感谢船长的维修经验分享。 请教有此机的时序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船长的维修经验分享。 请教有此机的时序吗? 谢谢。

有啊,时序肯定有。。。不过要要迅维学过的才能真正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小白到入门不容易,到大神级别更不容易,感谢分享:daxiao:论坛里每一个贴都是作者的精华与付出,更是我们 ...

不用急,都是有个过程的,只要你认真努力学,大神也会向你招手

网友:
船长难得捡到一个这么快秒杀的二修机啊

网友:
厉害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厉害,技术很牛的。。。。。。。。。。。。。。。

网友:
真是一针见血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历害,我这有个A1370能给修一下吗?

可以啊,发到迅维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a1465不是14.6v的适配器吗?楼主调到19v????

没有问题的,帖中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徒弟不,给你学习学习学习>>>>>>>>>>>.

收啊,直接找我们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这个故障我也修到过,主板具体型号忘了,但是这个管子印象深刻,当时拆了好多电阻最后才确定管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啊,发到迅维来吧。。。。。。

我联系谁啊。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黄老师 这么久才发次贴
吸不了经验啊

网友:
虽然没修过苹果 但是看帖子 好像也很多事这复合管坏的

网友:
黄老师 应该拍下复合管的高清位置图
让我下次修先三板斧一下

网友:
这技术6666,学系学习,还是迅维网好啊

网友:
A1466修到一样的问题 也是Q8150坏

网友(2017-12-15):
只有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