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这台平板电脑的BIOS

楼主(2017-11-15):
哪位师傅有这台平板电脑BIOS,今天修一台平板电脑牌子是酷比魔方IWORK8超级版双系统2G+32G V结尾的机型平板电脑出现的故障是反复重启无法进入系统,也无法进入BIOS,怀疑是BIOS问题,哪位师傅有请提供份,谢谢!

网友:
去酷比的官方网站找下,不行就打售后电话去要

网友:
以前有很多爆屏的,全部都卖垃圾了。。。不值钱

网友:
这就是系统坏了  刷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建议先装一个系统试试,酷比魔方win8 平板bios还是比较容易下载到,官网或官网论坛上会有点

网友:
应该是系统坏了 刷机试试看 看下能不能恢复下系统

网友:
安卓的系统吧?连接电脑刷机,平板能亮机了,看起不像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先刷机,不行的话,再考虑,这个官网或者售后都会有的

网友:
官方论坛可能有固件提供的,如果没有,应该是很难找的,买个主板换吧,这种Z3735F的主板也不是很贵

网友:
你好,刷了也不行,最后还是刷BIOS才解决,把BIOS给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