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L05HR开机指示由红变蓝灯常亮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11-16):
创维32L05HR指示灯亮不开机故障,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由红灯变蓝等常亮,电视机黑屏,感觉主板死机一样,这款机器通病是散热片撬开,底部更换三端稳压器AS1117(1.8V)屡坏,是通病,只要此类故障一换就好,希望同行朋友们少走弯路。

网友A:
配上实物图就更准确,,,,,。。。。。

网友B:
楼主 这样的电视修过好几台了吧,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对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样的电视修过好几台了吧,感谢分享经验

本身就是创维售后  通病了  碰到类似这样故障99.99%就换它  三端稳压器不良造成  如果需要耐用  换好后在三端稳压器上面加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上实物图就更准确,,,,,。。。。。

图片 忘记拍照了  下次再分享维修经验  我记得把图片拍好

网友:
忘记拍照了  下次再分享维修经验  我记得把图片拍好

网友(2017-12-21):
创维32L05HR学习了~~~~~~~~~~~~~~~~~~

网友:
简洁快捷,爽人爽语。楼主牛!!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经验!请各品牌售后的师傅们多把这些通病的解决办法分享给大家。谢谢了

网友:
看到不错,进来赞一个

网友(2018-02-02):
以前修过一台海信死机也是117-1.2出问题 老是死机   走了好些弯路 1117不稳定 最后代换好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学学大神

网友:
学习了,有种机子1.26V管子旁边一个电阻易出问题,导致1.26V不稳定,跟此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