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11-16):
   接到一张技嘉FM1的板子,故障为无复位。
上电测内存供电0V,测RT81207脚也是0V。打开图纸找到1.5V_EN如下图:
Q7220.6VQ7125V1脚也是5V30V。换Q71DDR15V_EN已经出来了,内存电压和复位也出来了。
心里一阵暗喜,以为捡到一只死猫,装上CPU一路跑到F2,然后复位灯灭了,屏幕没显示,我倒,板子还有问题。

测VCORE_PWOK正常,SB_PWROK却只有0.9V,这有问题。

Q642脚为低电平,3脚为0.9V,偏低,该电压是3VDUALPR83上拉的,更换电阻后电压还是0.9V,只得再往前查。

其实Q64也换了,依然是涛声依旧。

在这里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测FPQ802脚已经为低电平,3脚为0.9V,主板的复位针也是0.9V。拆FPC199没变化,更换FPQ80后解决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A55M-DS2 通病   修过很多块了  加分鼓励

网友:
A55M-DS2 通病                             加分鼓励

网友:
老司机,手头有片这个板,声卡坏,IO坏,时钟坏,

网友:
lz维修思路清晰,老司机。。。加分支持

网友:
赞美宇宙中有了地球,赞美地球上有中国,赞美中国有你这样乐于分享的人.

网友:
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加焊桥,就能用半年,感觉A55,A88的主板,故障率很高啊。

网友:
修的细致呀,A55,A88的主板,故障率高?

网友:
确实高,而且问题还奇奇怪怪的,没图纸的好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