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73P保护隔离电路分析

楼主(2017-11-16):
实地小白保护隔离电路故障简单分析
版号见图:
板子到手后经公共点和各大电感打值无异常,上电,PQ7D极(公共点)电压不正常为6.92V
PQ7S18.56V
PQ7G极电压16.65V
以上可见故障表现为公共点电压不正常且PQ7发热量较大,初步怀疑MOS管坏,经检测排除,于是老老实实查条件。
PQ7P管,G极低于S4.5V即可导通,G极受控于PQ14MOS管(6脚管),当PQ14B导通时电阻PR17PR27形成串联分压,分压点电压在8V左右,其中PQ14又受控于PACINACOFF2个信号。我们追查这2个信号来源。
PACIN6251VDD转换而来并经PR48换个名字叫ACIN并发给EC(我们这里不管它),要BQ14B导通PACIN必须为高电平,进一步推导6251VDD为高ACPRN为低,再查。
6251VDD(第1脚)和ACPRN(第23脚)都来自于充电芯片ISL6251,测量电压正常。
我们再来查ACOFF这个信号
由图可见ACOFFEC控制,但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待机芯片不能正常产生3V5VEC供电不满足不会工作也不会发出信号,所以此信号不予理会。
我们检测BQ14BG极的工作电压为
电压为2.96V按道理BQ14B应该完全导通,形成串联分压PQ7的G极电压应该降下来,但是G极电压仍然过高,测试BQ14BD极电压看它是否为低电平
电压为1.75V,至此罪魁祸首现身。分析如下:当BQ14B出现问题时PR27电阻不能正常接地,不能形成串联分压,导致PQ7G极电压过高并工作在半导通状态,所以公共点电压不正常且发出较大热量。(在2MOS管上面各点一下焊膏,可以看见 一个是焊膏状态,一个已经化作水了)。
最后,感谢船长和阿林老师的细心教导,也谢谢同学们的无私帮助,使我从一个啥也不会的小小白能够成长为可以维修一点简单故障的小白,再次感谢!!

网友:
分析的好   有是一个高手。。。。。。。。。

网友:
分析的好   有是一个高手的潜力啊

网友:
已经把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吃透了,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半导通状态MOS管电压损耗过高,发热高,这个案例很经典,一般新手见到肯定换MOS管的

网友:
很厉害啊,学到点火回路的精华,唐哥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