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E151E11T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7-11-16):
VIN都没有,隔离保护都没通,强行短接隔离场管,电流0.03有待机,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上没电压,后来修了半天,就是进水的位置,断线了

网友:
给1M电阻供电的四个电压都断线了,连了就好了
VIN,15VPCU,开关没电压也是他引起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网友:
楼上的朋友 这是一款索尼的电脑 三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