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6S闪屏,触摸用不了,求助

楼主(2017-11-16):
6S闪屏,触摸用不了,求助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换屏还是一样,
闪屏

网友:
先刷一下机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主板触摸IC屏显IC有问题,还可以查一下屏幕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6s你见过触摸ic.这不是6是6s朋友看清楚

网友:
座子跟供电问题吧!先测下座子阻值;;;;;

网友: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换屏还是一样,

网友:
围观中,真正等待高手路过也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学习,,,路过,,,看下资料,学习方法!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多半是屏幕问题!打一下座子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