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1398开机青屏,听到反复的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7-11-16):
早上同行送来一台APPLE 1398的本子,开机青屏,反复听到开机声音,硬盘装不装都一样,本人修APPLE是新手,哪位指导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没有引导吧,接个U盘 看看还会不会反复重启

网友:
键盘 坏了

网友:
试了,插上U盘也一样的,在青屏状态下老是听到电脑一直不停启动的声音

网友A:
哪一年的A1398主板,独显还是集显,如果是独显排除配件问题大多数是显卡引起的,但是A1398所有独显系列主板的显卡,基本上做不好,做好也坚持不了多久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我修过几台都是换显卡就好了。。。换新显卡基本都没有返修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换显卡就好了 还有一台刷BIOs 好的

网友:
老大你上传个图片给我们看看  这样谁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说明机器一直的重启,拨掉所有外设看看,然后量下主板上的供电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会是硬盘或键盘有问题引起的,还放那在,没结果,等待中,求大师解惑~~~~

网友:
青屏是显卡的可能性好大,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一年的A1398主板,独显还是集显,如果是独显排除配件问题大多数是显卡引起的,但是A1398所有独显系列主板 ...

这个显卡还行吧,我换过一个一次成功的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然后下手

网友(2017-12-16):
靠谱吗??直接说键盘坏了??
有维修案例吗?

网友:
我认为 先把所有外设排除  一般外设可能引起这种 但是 我有看到论坛 很多人说 显卡 问题 楼主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