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读书郎平板 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2017-11-16):
这个图里 U10 这个3.脚4脚可以直连不?,没有找到同样的芯片换!

网友A:
看电路如果后级没有短路。应急修理可以先短路使用。。不过如果这个芯片坏了最好换了。。这样用起来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如果后级没有短路。应急修理可以先短路使用。。不过如果这个芯片坏了最好换了。。这样用起来保险。。

这个是冲电路上的,就是不知道型号,没法换?

网友:
换主板吧多要点学习了。。。、。、。

网友:
看图我觉得可以,行不行试一下就OK啦

网友:
尽量不要直连,要的话加一个保险电阻0欧,稳定点有保护作用

网友:
后级无短路,且无输出,可以短接试试。

网友:
输出电压跟出入电压一样么??就算一样也要把U10先取下再连

网友:
个人感觉是可以直接连接的5v供电,id,对充电器检测感觉有没有无所谓吧,楼主图纸分享下呢:kaixin:

网友B:
LPW5202不就是型号吗,USB限流开关1.5A的,这个应该很多可替换的

网友:
这是借的另一个图的:ciya:我修这个机子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W5202不就是型号吗,USB限流开关1.5A的,这个应该很多可替换的

谢谢提点,终于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这个看图这个应该是充电检测芯片   这个很容易找到代换啊   最好不要直连

网友:
可以直连,但丧失部份能能,阀值电压没有,最简单的比喻是植物人,定时吃喝拉撤都要有外力作用。

网友:
。不过如果这个芯片坏了最好换了。。这样用起来保险。 LPW5202不就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