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000 版号ACLU3ACLU4 NM-A361 无待机 附上BIOS

楼主(2017-11-16):
联想V3000 客户送过来现象是接电源的瞬间 可调电源的过流保护灯会闪一下
应该是19V短路被保护了   给客户报好价格  拆机
测的19V 公共端的对地阻值只有33欧姆
应该不是普通19V 的滤波电容短路  那样应该是0欧姆  这种一般都是某组电压的上管被击穿
经测量 发现PQ991 被击穿

拆掉  更换 后OK

献上BIOS
联想V3000 版号ACLU3ACLU4 NM-A361

网友:
上管击穿就是这个值 不然就是直接0了 老司机修这个问题很快

网友:
这个机器贴纸搞得也太花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判断故障准确,对电容短路和MOS管短路做了精辟的总结,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恭喜完修。 乾谢楼主提供对公共端对地阻值判断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上管击穿就是这个值 不然就是直接0了 老司机修这个问题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