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868主板笔记本无待机维修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11-16):
这个好像是东芝的笔记本,型号不明,刚开始还以为是不过隔离呢?  因为待机电流0.001基本没有一样,拆开发现才知道不但没有3.5V,就连最基本的3.4线性电压也没有,这个好修
图纸,测B+到11脚OK,12脚OV开启脚,12脚由B+分压过来,首先把R334和R338两个分压电阻换了,发现还是不出开户电压,晕,打阻值12脚既然对地短路
然后测PC342也短路,换了不行,再测PR338也对地短,电阻怎么可能短路呢,结果两个都换了,还是对地短
最后把芯片也拆了,还是对地短,把图纸详细地看了好多遍,发现12脚去到的地方都拆了,怎么还对地短呢

最后解决了,这个主板背面有一个重启的开关,发现这个开关按下去,弹不出来了,可能是客户捅这个开关的时候太用劲了,拆了开关,解决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晕
这个开关质量不好,可能是通病

网友:
真的是这样哦,SW6短接真是可能把ENLDO拉低为低电压,哈哈

H55
猛。。。。。。。。。。。。。。。。

网友:
我鈤啊,, 笔记本有重启开关的主板 真的少见啊, 高科技

网友:
鈤啊,, 笔记本有重启开关的主板 真的少见啊, 高科技

网友:
慢慢的套路

网友:
还有这操作

网友:
有很多笔记本都碰不于到。。。。。。。。。。。。。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