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Plus后摄像头无图像 维修案例

楼主(2017-11-16):
首先公告下,本期远程手机维修培训昨晚开课。报名还来得及。先直播手工,再讲理论。

iPhone手机维修远程手工班课程表

课程安排

详细内容介绍

  第1节

  焊接工具使用方法

  焊接工具介绍、小芯片焊接方法、断线飞线方法。

  第2节

  小芯片焊接方法

  钢网选取方法、植锡球技巧、快速除胶方法等。

  第3节

  A9焊接方法与演示

  讲解整个CPU拆装过程,中间过程中的技巧和处理方法,讲解每一步的注意点和技巧。

  第4节

  iPhone/iPAD搬板、扩容讲解

  iPhone手机搬板流程、硬盘测试架使用方法、硬盘写低层方法。

  第5节

  iPhone手机维修实践演示

  现场直播修客户故障机器

  第6节

  iPhone手机维修实践演示

  现场直播修客户故障机器

  第7节

  iPhone手机维修实践演示

  现场直播修客户故障机器

  第8节

  iPhone手机维修实践演示

  现场直播修客户故障机器

  第9节

  iPhone手机维修实践演示

  现场直播修客户故障机器

  第10节

  iPhone手机常见通病讲解

  PP_VCC_MAIN短路、无WiFi、无触摸、刷机错误代码、无串号、不充电等通病故障。

iPhone6S7手机维修远程理论班课程表

课程安排

详细内容介绍

  第1节

  iPhone6S、7元件识别、架构

  认识主板元件,如CPU、硬盘容量、  码片、 基带、 电源芯片,智能手机架构、iPhone6S、7、8区别。

  第2节

  不触发维修

  触发原理、接电短路、接电漏电、不触发等维修流程。

  第3节

  不显示维修一

  开机大电流、开机小电流维修(10mA、40mA、80mA)思路。

  第4节

  无显示维修二

  显示电路原理、显示供电维修、暗屏维修、阴阳屏维修、显示接口电路维修流程。

  第5节

  无触摸维修

  触摸电路工作原理、无触摸维修、扩容后触摸部分失灵、接触摸屏斑马线、闪白条等维修流程。

  第6节

  无Wifi维修

  WiFI启动原理、WiFi打不开、 WiFi信号时有时无修,WiFi信号弱等维修流程。

  第7节

  无照相维修

  照相启动原理、摄像头打不开、照相模糊、无法聚焦、能录像不能拍照等维修流程。

  第8节

  不充电维修

  充电越来越少(不充电)、电池电量信息不准确、插数据线无反应、插数据线提示安装驱动错误等维修流程。

  第9节

  无送话、无听筒维修

  音频启动原理、送话原理、听筒原理,无送话、无听筒、送话声音小维修流程。

  第10节

  无送话、无听筒、无免提维修

  音频功放启动原理、免提送话/受话原理,免提无送放/无受话、无铃声、无外放维修流程。

  第11节

  无基带维修

  基带故障方法、基带启动原理、关于本机无基带维修流程。

  第12节

  不认卡维修、射频电路结构

  SIM卡读取原理、不认卡维修流程、运营商频段分配与查看方法、射频功放功能与架构

  第13节

  2G、4G通道原理与维修

  信号收发原理、插卡无服务维修、信号时有时无、有2G无4G等维修思路

  第14节

  Android手机原理特色讲解

  华为、OPPO、VIVO、小米、三星等安卓手机原理特色和维修思路

  第15节

  Android手机原理特色讲解

  华为、OPPO、VIVO、小米、三星等安卓手机原理特色和维修思路

本案例来自迅维快修工程师
iPhone 7 Plus后摄像头无图像

故障现象:打开摄像头之后屏幕一片黑
维修过程:后摄像无图像,这种情况基本是后摄像没有正常工作。
更换摄像头无果。检查主板。
图纸上可以看出,摄像头的供电有3V 2.9V 1.8V 1.2V2.8对焦电压。而其中2.9V2.8V供电是由U3001U2501转换而来
观察主板。U3001U2501之间的电容已经被同行扣掉了。可能之前同行修过短路之类的故障。
所以果断更换两个电压转换管
更换之后开机测试摄像头
更换之后一切正常了。故障修复完成。

  iPhone7无摄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194-1.html

网友:
报名联系电话:4008009990按3
咨询QQ微信: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1727176051  [mqq]1727176051[/mqq]   981775188   [Mqq]981775188[/mqq]

网友:
新手   电路图看的很吃力  喜欢点位图搞些简单的   来混 个金币

网友:
换上就好了 同行好 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