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机械师 M510A-I5 D2

楼主(2017-11-16):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 机械师)客户说时亮时不亮的机器 首先接单下来,通电跑马按开关0.02跑0.87左右又掉电 拆机看看里面有什么氧化 进水等等各种问题不 仔细一看没有任何痕迹,再查找下网上有这款机子有修过的问题不 ,一看果然有过这样的例子PQ12 管 5V 电压不过电 不正常 把5-6脚相连在一起后 ,通电跑马上去正常OK 这款机算是通病的。

M510A-I5 D2.zip

网友:
支持了,印象中海尔的电脑质量一直一般,远不如他的其他家电

网友A:
感觉通病有时候会把人带下水,我就遇见过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通病有时候会把人带下水,我就遇见过很多次

看自己实际情况咯 是吧 问题不同 肯定通病的问题也不一样 理解

网友:
淘宝  我搞了 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