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白屏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7-11-16):
一台联想S410超薄本,不开机,拆机来发现取了屏线就可以触发,电流跳变,键盘大小写灯也亮,发现屏线烧糊了,定了一根屏线装上去,一开机1秒机器就白屏,不显示,这是哪里问题?难道显卡挂了吗?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看看屏供电正常吗3.3v 。。。。。

网友:
屏挂了,换个屏吧,或者修屏板····

网友:
查屏上的保险看是不是开路了。烧屏线的比较少。估计是屏线短路。

网友:
先看看屏线再说其他的。。。。。。。。。。。。。。

网友:
发现问题了,主板上面屏转换心片坏了。RTD 2132坏了

网友:
看看屏供电正不正常,正常先排查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