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不出1.05VCC

楼主(2017-11-16):
机器拿来 触发电流只能跑0.17 拆机测试,1.5 3V 5V 都有 就1.05VCC 不出 测试了TPS51219 EN3.3 供电5V 基准电压2V 都有 不出供电 把PJ701 702拿掉 电压出来了·估计是南桥坏了·现在等换南桥
不出供电

网友:
短路 没 ,后继电路 那里 烧鸡 看一下

网友:
兄弟,如果是PC741漏电呢

网友:
南桥发烫不楼主

网友:
后继短路 烧鸡看下呢

网友:
后继短路 烧鸡看下吧,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