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K42JR待机桥发烫误杀南桥,惨痛经验奉上

楼主(2017-11-16):
华硕D壳:A42J  K42JR
内存贴纸:K42JZ
主板板号:K42JR REV:4.1
INTEL P6000   HM55   4显存216-0809000
机子拿来时是不开机,感觉像是桥问题于是直接干了桥,结果干完一测,待机电流0.2A,有时0.3A,手摸桥发烫
心想是不是把桥锡珠干短路了,拆下来重植干上去,一通电还是一样,估计桥挂了
马上一通焊,换上新桥,通电一看,0.2A,桥烫。。。。
测USB数据线、3V待机阻值都正常,而且待机3V、5V都正常产生,难道我这片新桥也有问题?
心一横,又换了一个桥。。。。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无语了,上论坛看看,确实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962-1-1.html      不过帖子里并没有解决
只能自己慢慢测,怀疑EC有问题把电压串了,先拆了EC,一通电还一鸟样,断开+3VSUSO供电节点,待机电流就正常了
于是顺着+3VSUS线路查,最后发现断开南桥背面+3VSUS_VCCPUSB、+3VSUS_HDA两个0Ω电阻待机就正常了,两电阻位置如下图:

但是对这两个供电打值都正常
怎么看都还是桥的问题。。。可是桥已经换了两片了,难道这板子烧南桥吗?
认真想一想,桥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的缺电压,于是开始测南桥的待机条件
一测居然真有发现:PCH_INTVRMEN、PCH_INTRUDER#没电,这两信号由RN2002排阻上拉

测量排阻发现已经无穷大了

更换RN2002排阻后待机终于正常了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到1.6-1.7但就是不亮,这里不得不抱怨一下华硕这坑爹的BIOS,最后是刷了一堆才好
附上喜闻乐见亮机图:

附上千辛万苦才刷好的BIOS:
D壳A42J 帖子K42JZ 板号K42JR REV4.1 0809000 4显存已改ME

 会员1311651300鑫豆2023-11-3 11:50
 会员12533542元2023-8-21 21:29
 会员12533542元2023-8-19 22:09

网友:
感谢楼主宝贵经验的分享。 桥发烫, 更换之前, 最好先检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先记下了, 谢谢。

网友A:
厉害了  原来缺电压也会桥发烫  学习了

网友B:
华硕的修的真是伤心啊,耗时耗力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这种板子有N多版本,BIOS也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原来缺电压也会桥发烫  学习了

以为短路才会发烫 ,被常识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修的真是伤心啊,耗时耗力修好就是厉害

也是,华硕电路图基本没有,,,,,,,,,,,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换桥换得牛……。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华硕的排阻和bios就是通病。

网友C:
缺少桥条件也会导致南桥发烫,而且待机0.2?

网友:
感谢楼主宝贵经验的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少桥条件也会导致南桥发烫,而且待机0.2?

是的,真是见鬼了,要不是换了两片桥,都不会去想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D:
    如此详细的帖子      真是难得        谢  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此详细的帖子      真是难得        谢  楼主分享

这种故障修的好累,把经验分享出来大家以后遇到不用再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有时候偷懒就干桥了,结果没什么卵用

网友:
只知道缺电压发烫,但是没想到会这么高的电流,还好找到了问题

网友E:
华硕的烂机器 主板坏了还得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烂机器 主板坏了还得刷BIOS

说的好像哪个品牌的机器换桥不用刷BIOS一样

网友:
华硕绿板修起来是贰心.............................

网友:
楼主的经验会让我们少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大意了,干桥之前也不测下桥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难得的维修经验啊,楼主真心厉害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说的实在太详细了,还有图片,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缺电压会发烫? 缺电压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