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掉件

楼主(2017-11-16):
版号X750,各位同行帮我看看接口处掉的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上了保险搞定

网友:
找个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保险吧,电源线接口这里的

网友:
安全起见,换个保险。随便的话,直通就行了

网友:
看了下图纸是电感,找不到那么大颗的,直接接了根铜线OK

网友:
直接上一坨锡搞定..................

网友:
我还是找个贴片保险丝装上,要稳

网友:
猜测一下应该是个保险电阻,一般找个25V 5A以上就够用了

网友:
换个保险  或者直接连死就OK了啊

网友:
这算不算 被人故意搞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