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_X425G 820-00426-A A1398 2015中 拆显存可显, 花屏显存有黑胶

楼主(2017-11-16):
  苹果_X425G 820-00426-A   A1398  2015中  拆显存可显, 花屏显存有黑胶: 苹果_X425G 820-00426-A A1398 2015中 拆显存可显,

网友:
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

月饼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

月饼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7-12-22):
楼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BIOS还是什么呢,故障是拆了显存好的?

网友:
花屏,拆显存可,显示正常好了,还是花屏可显,拆了显存,换新的?

网友:
希望能和楼主交流一下,现在就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A:
这个BIOS是我备注的, 只是为了记住这个板子没有显存也可以显示。
如果修到不显的机器可以判断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是我备注的, 只是为了记住这个板子没有显存也可以显示。
如果修到不显的机器可以判断显卡还是显 ...

如果拆掉显卡可以显示吗,没有显存也可 以显卡 是不是用了集显,

AC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掉显卡可以显示吗,没有显存也可 以显卡 是不是用了集显,

上面已经说了只是为了以后好判断故障,这款机器硬改集显改不了。
试过改了集显能显,进苹果系统有其他问题, 不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已经说了只是为了以后好判断故障,这款机器硬改集显改不了。
试过改了集显能显,进苹果系统有其他问 ...

好的,谢谢。知道 了。以为可以改集显。

网友:
楼主这是BIOS呢还是图纸和点位啊

网友(2018-01-23):
你这bios是工厂还是备份的啊,刚碰到一天解密的

网友(2019-02-23):
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我的花屏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5-25):
我的a1398花屏,我想拆了显存试试,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2021-04-12):
拿一台机器来试下,大不了再上四个显存,哈哈哈

网友:
你这说的啥 谁能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