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针服务器维修,飞线借电压搞定

楼主(2017-11-16):
2011针服务器维修,问题是桥电压没有,死修都修不出来,芯片是rt9214,把内存电压的供电芯片对调不行,上下管也不行,反馈,自居电容和
二极管
全换,他娘的还不行,没办法,去他大爷,全拆掉,飞到总线电压上去,亮机了,

网友:
山寨板子。。。。。。。。。。。

网友:
这些板子是真的差,都是国内小厂用二手芯片组做的

网友:
确实差。不过是2011针的u
cpu
还可以,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个是深圳生产的山寨板子,能用多久都难说,这样搭线维修应该会使得供电MOS负载过重,发热过大

网友:
时间长了会不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