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进水刷机报错40求助

楼主(2017-11-16):
昨天接一进水6P,拿来的时候屏背光是亮的,没有显示。背光只亮一边。 拆机发现两个灯控有腐蚀,背后音频有腐蚀。清洗后开机按键电流在80ma左右停住。取掉2个灯控和显示ic与音频ic,电流还是一样。联机dfu模式。退出又自动进入。刷机驱动能装完,开始刷的时候马上报错40.后拆硬盘打所有硬盘对地阻值全部正常。换一颗硬盘装机刷还是报错40.有同行遇到过没有。。 。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仔细检查没有发现电阻有腐蚀的,、。

网友A:
出白苹果和进度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白苹果和进度条没有。。。。

现在没有装背光和显示ic
热热热人热 二恶人

网友:
高手 我这样的新手一般直接叫客户换板子